电源层切割问题

楼主(2010-12-31):
电源层中有几种电压,那这几种电压的间距如何确定?是有什么计算软件?是不确保100mil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A:
电源层,基本上都是低压电源,超过24V的不多,最多的是+15V、-15V,+12V,-12V+5V,-5V,+3.3V之类的,个人感觉间距在20mil就可以了,我做了几块DSP核心板都这样,完全没问题,建议电源层用layer,不同的电源块直接敷铜,直观方便!

网友B:
前排点位xi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