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阻抗问题

楼主(2010-12-31):
射频阻抗50Ω要在线上是50Ω,怎么计算呢,什么软件啊?谢谢

网友A:
比较常用的软件是polar和txline,计算的结果基本一致。我这里有txline,上传给大家。

楼主:
怎么线宽那么小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你的设置有问题,介电常数12.9?好像常用的pcb板材,没有这么高的介电常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