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帮忙看看图中电路有什么作用?(重新上图)

楼主(2010-12-31):
请大家帮帮忙看看图中电路有什么作用?
图中电源是正负电源,我画的时候没有注意,1楼的高人,请问这个运放的作用???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作用是啥?

网友B:
像带增益高通滤波器,不过下面那个VCC是不是应该是VEE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你说下如何分析的吗?告诉方法即可

楼主:
自己用虚断路推出的公式:U0/Ui=(R16+R15)/R17+1/(jw*R17*C1)

网友A:
我那是啥高人,这电路啥作用要看用在啥地方。上面算出来的Uo是运放输出端的电压。但电路的输出端可不是这个点。这个电路中R18起平衡阻抗的作用,C1则估计是用来调相位,但是这个电容这样接不对。这样接导致低频的增益是非常大,所以只要运放俩输入端直流电压稍有偏差就会引起运放饱和。

网友C:
电路明显有错。是不能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