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SDIO,SPI,FSMC的速度问题?比较慢。

楼主(2010-12-31):
关于STM32的SDIO,SPI,FSMC的速度问题?比较慢。
最近测试了STM32F103 72MHz时上述接口的速度:
SDIO 1.36MByte 用的DEMO板SDCARD.C 中的读取扇区函数
        SD_ReadBlock((ulong)temp*512, (uint32_t*)testbuf, 512);
SPI  0.33MByte  读取的是2M DataFlash
FSMC 4.22MByte
根据接口的规格
SDIO 应该可以达到10MByte
SPI  应该有2MByte
FSMC 应有20M。

网友A:
优化后,速度可以提高的
好像有帖子做过SDIO优化后可以到5MBps

网友B:
SD用ReadMultiBlock
SPI用DMA
FSMC请检查时序配置

网友C:
LZ是否能够保证你的程序已经是最优的吗?

网友D(2011-06-08):
1# YPLD 接口规格相对实际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实际的速度要看你的初始化和程序的优化程度。

网友E:
是最优的嘛?

网友F:
楼主的程序估计不是最优的

网友D:
关于sdio读写数据部分的代码能发上来看下不?

网友G:
楼主的测试数据显示的的确是比较慢,把测试方法介绍一下

网友H:
可以把测试程序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