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光电鼠标停顿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12-31):
买笔记本送的光电鼠标,用了几天出现停顿现象,就是有时候移动鼠标移不动,是什么问题。拆开看里面有写元件没有装,跟这个有关吗?
哪位有东芝光电鼠标的原理图?

网友A:
驱动,发光管或光电管老化,光学系统故障(聚焦不良,或光路偏了?有脏东西?),USB设备冲突,USB供电系统故障等,都会造成该问题

网友B:
“拆开看里面有写元件没有装,跟这个有关吗?”
应该关系不大,很多产品都这样BOM里面删了东西。

是不是你在光滑的桌子上用鼠标的,找个鼠标垫试试?

楼主:
用了鼠标垫的。
在同事的机器上用我这个鼠标有同样的问题,用同事的好鼠标在我的电脑上也是好的,说明是我鼠标的问题。

网友C:
跟没装的元件无关,可以先试试调整发光管和光电管的角度,最好的方法是去找买你电脑的商家。

网友D:
假鼠标,质量差 买个好点的吧!送的不行啊

网友E:
买市场电脑送的鼠标,基本上都是杂牌,山寨货。

网友E:
我改造我同事那几个买笔记本送的鼠标,在电源端加一个小电解电容,在每一个按键对地加一个104的独石电容,停顿,单击变双击的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加了电容也没有用,重新买了一个,结贴。

网友F:
这是镜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