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小问题AXD调试中如何看C源代码???

楼主(2010-12-31):
在ADS编译链接后 。。再打开AXD调用AXF文件后链接目标板调试时  AXD窗口中显示的是汇编 ,,而我想看到的是C源代码  ,,,这要如何操作呢?????

楼主:
有人来回答么

网友A:
不需要什么操作吧。直接在c源码设断点就行。按F5跳到断点处。

楼主:
可能我没说清!!!! 编译生成.afx文件 后 用AXD打开.afx 调试时,,代码全是汇编格式 在AXD界面调试时我想看到的是C源代码好方便调试该怎么做呢????

网友B:
Processor Views下拉菜单里面有个Source,在里面找到你放源代码的位置在OK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