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端口驱动两个灯

楼主(2010-12-31):
PIC系列单片机,3V电源供电,一个端口驱动红绿双色灯,要求高电平亮一个,低电平亮一个,当端口设置成输入模式,双灯都不亮.

网友A:
两个LED

灯接成阳极驱动,绿灯接成阴极驱动。
H:红灯亮
L:绿灯亮
Input:都不亮

网友B:
就两个脚的东西还要给你图才知道怎么接?

网友C:
两个LED

灯接成阳极驱动,绿灯接成阴极驱动。
H:红灯亮
L:绿灯亮
Input:都不亮
引用 网友A:

嘿嘿,INPUT的时候恐怕不是都不亮,而是都亮吧!!

网友D:
1)如果是3个脚的双色LED灯,无任是共阴还是共阳都是不行的。
2)如果是1个红色LED灯+1个绿色LED灯,按2楼的接法就行(但是电源电压不能超过红色LED压降约1.4V+绿色LED压降约1.7V,避免5楼说的现象出现)。

网友E:
关键在于IO端口的设置,配置成推挽输出就可以实现,转为输入时,则配置成弱上拉型IO,但前级输出必须同为弱上拉型且低电平输出能力需足够低。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应该不亮,LED亮应该在2V左右吧

为输入时,灯+限流电阻分压为1.5V。

限流电阻取大一些。应该就OK了。

网友F:
IO口的三种状态 输出电流 输入电流 高阻

刚想了一下,少于两只三极管的方法我还想不出来

网友F:
这样接应该可以的,但是楼主的IO输入模式必须是高阻的,不能有弱上拉

网友G:
楼上的图不错!可以用74HC04组成一个电路!

网友H:
低电平红灯亮,高电平绿灯亮,高阻全灭;
三个二极管压降加起来远大过3V,所以IO高阻态时两灯不亮,一般绿灯的压降1.8V左右,红灯小一点,但是光效比绿灯高,所以这两个灯看起来亮度相同。
此电路仅适用于3V电源波动不大的场合,电压过高时两个灯无法全灭而且可能损坏LED。

网友I:
米国产的一种驱动器就有你说的灯,一端接5V一端接12VCMOS输出。

楼主:
10楼的电路不对,供电才3.0V,你串接一个3.6V

楼主:
10楼的电路用在3.0V供电的电路中不合适,因为你串接一个3.6V的稳压管,但是这个电路用在5.0供电不错.

网友J:
一个I/O口控制双色LED灯是常用的事,但那是在5V电源下,要在3V下实现,最好是用两个I/O口,LED串一限流电阻就成。

网友K:
一个IO口的三个状态,5v驱动两个灯。一个IO口加限流电阻是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