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LPC2294中PINSEL该如何使用

楼主(2010-12-31):
请教各位大牛,在2294中PINSEL有什么用?在指令系统中,已经有IOXDIR,IOXSET,IOXCLR,IOXPIN这些指令已经可以实现对各个管脚的状态设置。
     看了一段程序,具体如下:
    。。。。。。。。。。。。
    PINSEL0 = 0x00080000;
    IO0DIR = 0x00000080;
    PINSEL2 |= 0x00000030;
    IO2SET |= 0x001F8000;
    IO2DIR = 0x001F0000;
    IO3DIR |= 0x00000100;
    。。。。。。。。。。。。
    很晕。
    在这段程序中,PINSEL0和PINSEL2的作用是什么?这两个管脚功能选择寄存器到底该怎么用?

网友A:
建议楼上看看PDF,ZLG的资料还是蛮丰富的。

  PINSEL是将对应IO设置成普通IO还是特殊功能引脚的寄存器。比如通用IO和AD功能引脚重叠.

欲知详情,自己查书。

网友B:
没看用户手册吧,手册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的

网友C:
有关这个问题,可以点击这个链接参考原理图:
http://www.keil.com/mcb2300/mcb2300-schematics.pdf,
不需要上拉.详细可以参考用户手册中的SPI/SSP 章节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