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啊(紧急)

楼主(2010-12-31):
用altium designor 画了一个电路图,用到了一个pwr2.5(原理图别人给出),pwr2.5如右图,请问一下这个在实际中是哪个器件?也就是我去电子市场买的时候该买哪一个器件?还有另一个问题,在生成pcb图片的时候,显示如下,呈绿色显示,,应该是有一定的错误。运行DRC检查时,提示(1)Zero hole size multi-layer pad(s) detected
Pad P-3(5536.614mil,2016.85mil) Multi-Layer on Net GND
Pad P-2(5654.724mil,1820mil) Multi-Layer on Net GND
Pad P-1(5410.63mil,1820mil) Multi-Layer on Net 5V
(2)Multilayer Pads with 0 size Hole found
Pad P-3(5536.614mil,2016.85mil) Multi-Layer
Pad P-2(5654.724mil,1820mil) Multi-Layer
Pad P-1(5410.63mil,1820mil) Multi-Layer

焊盘的问题,从网上搜索到一个解决方案:
第一步,双击该封装,打开属性对话框,把“锁定图元”后面的钩去掉。第二部,把三个重叠着的焊盘分开(拉开)。第三部,双击大的那个焊盘,将其孔径设置为40mil。另外,他说这个无所谓,照他说的改后,显示成了三个焊盘,不知道对错与否,不过绿色没了,三维显示如右,三D显示如右,三D显示三个脚,而三维显示两个孔,这个器件到底是什么样呢?我到电子市场应该去买什么器件呢?

网友A:
这是个电源插座。

网友B:
电源插座的封装,焊盘应该是长的焊盘开口吧,楼主最好先根据元件的datasheet尺寸画好封装,才知道买什么样子的元件,这样的电压插座分内芯正或负,内芯直径好像也有两种,买时要看你需要了

网友C:
这个主要看你外部电源是什么接口了。我估计你是从市场上直接买那种AC220V转DC9V左右的,那就要看你买的电源什么接口了。要是买开关电源的话,直接留个接线端子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