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样的测试条件,我们的测试结果不一样呢?

楼主(2010-12-31):
(无正文)

网友A:
设备型号一样还不行,看看你的探头型号、软件版本等等是否一致

网友B:
未必能够确认测试条件完全相同,应做交叉测试。

网友C:
那肯定是实验条件不同!

既然是HDMI,频率就比较高。
你的设备摆放、配电,温度等都有影响。

网友D:
你的遭遇和这上面的有点类似 http://blog.21ic.com/user1/6103/archives/2010/81126.html 自己看吧

网友E:
很正常,HDMI兼容性测试标准本身就很复杂,各种版本的特性多差别大

网友F:
5楼给的**是翻译的吧 不过还是要谢谢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F:
对头,世界是平的 外国的东东我们同样受用 拿来主义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