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放大电路

楼主(2010-12-31):
最近设计一个方波放大电路,频率是0.2—1MHz,请问用三极管好还是MOS管好?
麻烦推荐一种型号三极管或MOS管,大概参数是:耐压50V,电流200MA,方波频率是0.2—1MHz.

网友A:
这要看你需要电压放大还是电流放大,如果是电压放大,就需要使用三极管,如果是电流放大(即带负载能力强)的话,使用场效应管比较合适,毕竟频率要求到1MHz。

网友B:
必须给出:输入幅值、输出幅值、输出电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