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检测激光激发出的可见光的问题

楼主(2010-12-31):
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后来因为转到另一个项目就中断了。
问题如下:
用980nm的红外激光照射第五版*币上的荧光字(方框内区域),会使此区域产生320~700nm的可见光,通过对此可见光的检测可辨别钞票的真假。由于仿制困难,故用于辨伪很准确。如图1所示。
如何可以检测到这个可见光呢?现在准备用一款视角比较长的一字型线性红外激光灯,这样激发的可见光区域应该会更广和明显。

chunyang前辈给我我一个这样的方案:可以基于CCD图像传感器,但不需要精密成像,只需要对特定区域进行光信号采集,将采集到的信号进行频谱特征分析即可实现,这是最简单、可靠的技术方向。
但是其中具体的方法我还是不太了解,比如具体如何借助ccd图像传感器来进行特定区域进行光信号采集?以及具体如何进行频谱特征分析等?所以还望chunyang和其他朋友们能够详细指点下,谢谢!

网友A:
首先,最佳方案是使用专用传感器,但不容易买到且价格较高,用通用图像传感器的原理是在特定白平衡算法的支持下,然后在图像数据中找特定频谱的信号,这个技术难度较高,要懂得图像数据分析的原理和方法,还是建议楼主想公司提议外包,如果连技术方向都不能理解的话,想实现是基本上不可能的,理解并掌握相关技术也非朝夕之功,在学校还好说,在公司是绝对不行的,等不起的。

楼主:
恩 谢谢chunyang前辈 图像分析确实没基础 目前打算用另一个也是比较成熟的技术,就是给这个红外激光调制成一定频率,这样它激发出来的可见光也就是这个频率,通过光学物理将红外滤掉,再通过滤波得到有效的信号去掉杂光,再去噪等。 有问题还要向您和朋友们请教!

网友B:
就这个方法很好。

网友A:
3搂的方案类似于专用传感器,专用传感器就是这样工作的,主要是滤色问题,材料不好找。

网友:
这么明显的一个光源点检测,好象用不着图象分析这么复杂吧?
钞票在暗处(验钞机内部),搞个小透镜聚焦到光敏元件上就能检测了。
滤色也不是问题,能过滤红外光的材料还是很多的。
或者不用过滤红外光,光路上加棱镜或光栅进行分光,光敏元件放在可见光谱区段。

楼主:
嗯 是打算用传感器这种办法, 因为是在密闭条件下进行检伪的,如果可以找到合适的传感器就好了,需要满足第一要屏蔽掉红外激光,第二灵敏度比较好可以检测到这个光斑或者线性光条,然后出个电压值直接接ad或者电压比较器应该就行了吧? 还望大家多出主意 谢谢

楼主:
刚从网上找到了有专门滤掉红外光的滤光片,不知道针对我这种情况光敏元件传感器用什么比较好呢 希望朋友们推荐下

网友:
光敏元件很多,光敏电阻、光敏二极管、光敏三极管、光电倍增管等。
其中光电倍增管灵敏度最高,但它是电子管(真空玻璃管),体积比较大。

网友:
灵机一动,又生一计,呵呵
楼主可以直接用鼠标里面的光电感应器,很便宜的。钞票经过感应区的时候,光点是移动的,鼠标的光电感应器可以检测到,并输出信号,假*没有光点移动。
楼主如果这样做成功了,要给我创意费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