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at89s52用usbasp下载不了,帮忙看看拿出问题了吧

楼主(2010-12-31):
avrusb下载线驱动用不了,在网上找了驱动,安装了。但是avrfrighter,progisp,easy51三种软件都找不到该USB设备

网友A:
驱动不对,AVR和s51无关,找正确的驱动吧。

楼主:
它的神奇之处在于有时能下有时不能下,在淘宝搜USBasp有很多这样的下载器。。。那我想问其他人是用什么下载器下载at89s52的?

网友B:
佩服,佩服~
电脑截图都能截成这种效果,实在是难得;P

建议先将下载线弄短些再试下

楼主:
是说下载器引出来那条线吗? 他总共出现过三种错误,这是现在遇到的,软件是progisp

楼主:
按照xwj的说法我用杜邦线改接,确实能写入程序。再过几天看看会不会再有问题,希望就是这样解决了

楼主:
很奇怪我写了一个让发光二极管一闪一闪的程序,他只可以在编程下载后闪,擦除也是正常的,但usb供电拔出来后再插进去或者用干电池电源灯就不亮了,为什么呢,写在flash不是把程序储存了吗?

网友C(2013-04-03):
请问LZ的下载器和芯片是怎么连接的?芯片的RST引脚如何接?我现在显示的也是连接错误,用杜邦线后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