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U盘时,扇区数据改变,为什么写的数据不对?

楼主(2010-12-31):
U盘, TE, ck, ui, ev
大家好,我的U盘写扇区函数,假如整个扇区都写0x55,但只能有些字节变为0x55,有些字节改变为其他值。大家有没有相关的经验?
我把函数贴出来。应该标的很明白,按UFI协议编的,查了几遍流程,流程应该符合UFI
uint8_t MassStorageDevSectWrite(uint32_t LBAddr,uint16_t Len,uint8_t *BufPtr)
{
    uint32_t *tmp;
    uint32_t Tag=0x00000008,TotalByteNum_32,MassStorageDevSectWriteTryCnt;
    uint16_t TotalByteNum_16;
    CBW.dCBWSignature=dCBWSignatureValue;              //'命令块包标识':表明这是一个CBW包,值为43425355H(固定值)
    CBW.dCBWTag=Tag;                                  //主机发送的'命令块标签',设备返回的CSW包中,有相同的'命令块标签'作为对应

    TotalByteNum_32=Len*UsbDevHandler.BPB_BytesPerSect;//len*扇区字节数
    TotalByteNum_16=Len*UsbDevHandler.BPB_BytesPerSect;//len*扇区字节数
   CBW.dCBWDataTransferLength=TotalByteNum_32;        //bulk端点期望输出(OUT)数据字节数

    CBW.bmCBWFlags=0x00;                              //bit7:指示数据传输方向 1: DataIn from device 0: DataOut to device  其他位保留

    CBW.bCBWLUN=UsbDevHandler.LunToBeUsed;             //逻辑单元号,几乎所有U盘都只有一个LUN,一个LUN时LunToBeUsed赋0。

    CBW.bCBWCBLength=12;                              //CBWCB的有效长度(bytes),合法值1~16
    //清除命令阵列   共16个字节
    tmp=(uint32_t *)CBW.CmdBlockByteArray;
    *tmp++=0;*tmp++=0;*tmp++=0;*tmp++=0;

    //对命令阵列CBWCB赋值,设备将执行的命令块,对于U盘主机系统来说,就是将执行的UFI命令块。
    //这个命令块对应UFI协议(12个字节)
    CBW.CmdBlockByteArray[0]=RBC_CMD_WRITE10;              //请求写mass storage设备命令 (host会通过bulk in endpoint写设备扇区)
    CBW.CmdBlockByteArray[1]=0x00;                         //逻辑单元号0
    CBW.CmdBlockByteArray[2]=(uint8_t)((LBAddr>>24)&0xff); //4个字节的logical block address.LBAddr(扇区地址)
    CBW.CmdBlockByteArray[3]=(uint8_t)((LBAddr>>16)&0xff); //逻辑块地址定义了读操作的起始逻辑块
    CBW.CmdBlockByteArray[4]=(uint8_t)((LBAddr>>8)&0xff);
    CBW.CmdBlockByteArray[5]=(uint8_t)(LBAddr&0xff);
    CBW.CmdBlockByteArray[6]=0x00;                          //reserved
    CBW.CmdBlockByteArray[7]=(uint8_t)((Len>>8)&0xff);      //两个字节的transfer length(需传送的扇区个数)
    CBW.CmdBlockByteArray[8]=(uint8_t)(Len&0xff);
    CBW.CmdBlockByteArray[9]=0x00;                          //RBC_CMD_READ10命令时9 10 11为保留字节,只列出9
    PrepareCBWTxBuf();                                      //准备31个字节的CBW发送缓冲  CBWTxBuf[0~30]
    //通过bulk端点输出数据至device
    //CBWTxBuf 输出缓冲区
    //31为输出数据字节个数
    if(epBulkOutTransfer(CBWTxBuf,31)) return(1); //发送函数返回error(1)时,结束扇区写函数 返回error(1)
                                              //CBW should be transferred at the start of a packet
                                              //and end as a short packet, with exactly 31 bytes transferred
    //UsDelay(1000);                            //how much needs to be delayed needs to be tuned
    MassStorageDevSectWriteTryCnt=0;               //当前写扇区尝试次数初始化为0
    while(1)
    {
      //通过bulk端点从device读数据
      //BufPtr            保存读入数据的缓冲区首地址
      //TotalByteNum_16   读入数据字节数(CBW包中已定义)
     if(!epBulkOutTransfer(BufPtr,TotalByteNum_16))
     {
         break;                                  //写函数返回success(0)时,退出循环
     }
    else
     {
         MassStorageDevSectWriteTryCnt++;
         if (MassStorageDevSectWriteTryCnt>5) return(1);  //尝试5次以上仍然没有写成功,退出函数返回error(1)
     };
    };
                    //medial normal data
                    //received data is not analyzed, see UFI.pdf
    //CSWRxBuf 读入缓冲区
    //13为读入数据字节个数
    //读入返回的CSW块,读错误时,返回错误状态(3)
    if(epBulkInTransfer(CSWRxBuf,13)) return(3);
    InterpretCSWRxBuf();                         //CSWRxBuf内的值对应填充CSW函数         interpret:交互
    if(AuditCSWReturned(&CSW,Tag)) return(4);     //CSW判断函数
    return(0);
}

网友A:
你要写的扇区是否全为空?

楼主:
我和一个开发过u盘的人交流了,他说擦除操作时由u盘固件来实现的,主机只要发送写命令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用response sense命令读取上一个命令执行状态时,返回18个字节数据70 00 00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出现了错误码70h

楼主:
写一个扇区的0x44,读出一个扇区的: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FE AB 65 00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EB 56 44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37 2E 37 37 14 AA 5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44 4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33 D7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33 D7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44 44 44 44 98 0D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44 44 44 44 98 0D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44 44 44 44 98 0D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44 44 44 44 98 0D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