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KHz时候高压功放供电端口管脚烧掉了……

楼主(2010-12-31):
我用的是PA78(APEX公司的)的高压功放,按照手册的电路搭建了一套功放。理论上它的频率可以达到至少20KHz,但我用它搭了一个运放电路,出现以下情形:
1、当我输出电压在正负20V时候频率可以加到20K而失真度很小,并且运放没有异样;
2、当我输出电压在正负150V时候频率在1K以下的时候没有问题,但当我加到1.8KHz的时候电路板上开始出现微弱的蜂鸣声(原因未知,望各位指点),频率继续升高,蜂鸣声也越剧烈,在加到2.2KHz的时候,运放的+Vs供电端口冒火花,管脚烧掉了……

   心疼啊……250元一个的片子,一下子没了,总共买了4个,是打算做三个的,没有再烧的机会了……各位帮帮忙啊,原因到底出在哪里呢?

网友A:
必须给出实际电路。

网友B:
是不是自激了?
还有加三热片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图就是我根据芯片手册搭建的功放电路图,供电部分就没有给,烧掉的部分是右侧+VS管脚。chunyang帮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明白您所谓的自激是指哪里呢?望详细说明啊~~~散热片没加`但在上面放了个12V的风扇,吹出来的风一直是冷风的,我感觉散热应该不是问题吧?

网友B:
我先问一句:你是用来做音频功放吗?测试时的负载阻抗和输出电流多大?

网友C:
“散热片没加”?
你牛!

看你顶楼的描述,应该是自激了,建议接上示波器实时监测输入输出电压波形。

网友C:
而且,这个不应该叫高压功放,而应该叫高压运放。虽然它在高电压下确实功耗会很大

网友D:
看到这种风格的图,基本就可以看到坎坷的道路了……呵呵

网友D:
而且输出直接对地并联一个0.1uF的电容……运放能否驱动这么大的容性负载?

网友E:
居然输出对地接0.1uF的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音频,我是要做一个压电陶瓷的驱动电源,使压电陶瓷可以做正弦振动。负载就是压电陶瓷,容性负载,测试的时候没有接,不过输出端口有一个0.1uf的滤波电容。

楼主:
1、这个是我实验搭建的电路,所以就没加散热片,只在上面加了个风扇。因为我测试的时候最多也就连续工作10分钟左右。
回复 网友C:
2、加示波器在输出端后,自激所产生的波形会是什么样的呢?小弟初涉电路不久,处于摸索阶段,还望前辈能多多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这是我自己画的……以前没有多少经验。前辈能详细说说我的不足之处在哪里吗?小弟一定会努力改进!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运放的用处就是压电陶瓷这种容性负载的驱动的,我当时打电话专门确认的,销售说驱动0.2uf的容性负载是没问题的,所以我就在前面用了一个0.1的做滤波,如果不这么做的话,纹波的消除怎么才能实现呢?现在我测试的纹波大概有40mV的峰峰值,依旧不大理想啊,望前辈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样做我是想降低输出信号的纹波,但结果依旧是40mV的峰峰值纹波,请问如果不用这种无源滤波的话,用什么方案能代替呢?还望前辈指教啊!

网友D:
驱动一个压电陶瓷就要250的高压运放……:L:L:L:L:
建议你找找倒车雷达、物位等超声波应用电路,一对8050/8550再加一个变压器做阻抗变换,输出线圈还可以顺便做匹配,电压不要说150V,超过1000V都没问题(功放管可能要换)

楼主:
刚没看清您全部的话,补充一下:是容性负载压电陶瓷,0.2uf的,但测试时是只有一个0.1uf 的滤波电容在输出端。
回复 网友B:
很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爆的不是输出端而是供电电源的正级+150V处,电流不会大到这种程度吧?之前我也遇到过电流过大的时候,当时电路板上的铜线都烧起皮了……但管脚问题好像也不大,理论上管脚所能承受的电流是很大的吧?

楼主:
额……这个压电陶瓷是要想精确控制位移量的,做精密仪器的,已经买了4个了……所以……
回复 网友D:
您上面说的画图的不足能指教一下吗,小弟真心想接受下指导……不管这个成不成功,以后做的时候至少能不再走弯路了。

网友C:
驱动一个压电陶瓷就要250的高压运放……:L:L:L:L:
建议你找找倒车雷达、物位等超声波应用电路,一对8050/8550再加一个变压器做阻抗变换,输出线圈还可以顺便做匹配,电压不要说150V,超过1000V都没问题(功放管可能 ...
引用 网友D:

哈哈,赞同,偶也一样:L :L :L :L

想想20kHz时0.1uF的容抗是多少?
加上百多伏的电压后电流是多少?
能不烧吗?

至于管脚,同样电流下烧哪个都有可能,只看哪个最脆弱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略微明白一些了,那照这样的话,这个电路如果在2K的时候烧掉,那多少范围内才能算是安全工作范围呢?1K可以吗?

网友F:
250元一个的片子

:L

网友G(2016-03-08):
最后的问题解决了没?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