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讨教一下

楼主(2010-12-31):
大家好,最近项目中遇到个电源的繁琐问题:

    我做的是个心电信号的模拟前端,然后接在NI的6009(NI出的一个AD板子,用USB跟上位机连接),所以,前端的模拟部分的仪表放大跟有源滤波电路想用6009上通过USB提供的5V(最大电流500mA)的电源供电。
   由于做的是医疗器械,所以要考虑电源隔离的问题(虽然个人觉得USB电源危险不大= =),所以采用隔离DCDC电源转换一下
   但是,我在市场上买的DCDC隔离电源(金升阳的、桑美的)都存在效率很低的问题,接在电路上电流基本要400+mA,所以,不是很放心,会不会烧掉6009,然后,第一板的调试停滞在这个阶段,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啊。
   正常说,我的仪表放大跟有缘滤波电路根本不需要这么大的电流啊。

   欢迎大家提建议交流,谢谢。

   我QQ:471271413
  eMail:lchened@gmail.com

网友A:
开关电源的效率不低,如果地回路直接连过去,因为PC的地和大地是导通的,如果不准许这样就必须使用隔离型DCDC。

网友B:
“觉得USB电源危险不大”?
你就不怕电脑通过心电电极电死人?

网友A:
电死人不会,心电信号很微弱,正确采集是很有讲究的。

网友C:
医疗电源的漏电流要求小于0.1mA,而PC电源要求的是小于0.5mA
一般医疗电源要用无Y设计,或Y电容不大于470PF,而通用电源是3300-4700PF
用USB取电显然漏电流会超标,不符合规范,建议经过隔离DC-DC供电

网友A:
特别是PC电源接大地回路不良时,Y电容的漏电会击毁输入级,而且可能对被测对象造成不可预知的严重后果。

网友:
觉得USB电源危险不大

网友C:
不大?当医生给病人检查身体时,病人受漏电流辞激,可能把针管拉弯,把药盘打翻,出了事故谁负责?

网友D:
医疗器械,一定要用隔离DC-DC或电池供电。

网友E:
不熟悉医疗电源的要求可不能随便乱来啊,出了事故可不得了啊。

网友C:
楼主做的设备,是固定的还是移动的?前者的解决方案很多,USB供电不是不可以,但你得保证PC外壳接了地,后者的话,你这个功耗不大,完全可用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