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运放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0-12-31):
    大家好,最近项目中遇到个电源的繁琐问题:

    我做的是个心电信号的模拟前端,然后接在NI的6009(NI出的一个AD板子,用USB跟上位机连接),所以,前端的模拟部分的仪表放大跟有源滤波电路想用6009上通过USB提供的5V(最大电流500mA)的电源供电。
   由于做的是医疗器械,所以要考虑电源隔离的问题(虽然个人觉得USB电源危险不大= =),所以采用隔离DCDC电源转换一下
   但是,我在市场上买的DCDC隔离电源(金升阳的、桑美的)都存在效率很低的问题,接在电路上电流基本要400+mA,所以,不是很放心,会不会烧掉6009,然后,第一板的调试停滞在这个阶段,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啊。
   正常说,我的仪表放大跟有缘滤波电路根本不需要这么大的电流啊。

   欢迎大家提建议交流,谢谢。

   我QQ:471271413
  eMail:lchened@gmail.com

网友A:
你的负载电流有多大?

网友B:
电源效率的问题,肯定不会有那么低。肯定是你板子上本身要消耗那么多电流。

置于烧器件肯定不会。跟效率没关系。

还有,会不会买到假的金升阳的模块。(金升阳的模块还是很不错的)

另外电源用DC/DC后,应该再加个LDO去除纹波。

楼主:
这个请问,负载电流怎么计算啊。
我手头没有测量的工具啊。
2# chunyang

楼主:
我现在没有用USB供电,就普通电源的5V——0,给DCDC供电,上面显示的有时500+mA的电流,我怕接上USB供电端,把NI6009给烧掉,这个不存在这种可能么。

6009的OEM板我倒有,还没有发现他的5V电是怎么转换来的,只是userguide上,写的,最大电流500mA
3# m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