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的单片机无法解警?(附代码)

楼主(2010-12-31):
#include<reg51.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LCDCMD XBYTE[0x4000]
#define LCDDAT XBYTE[0x0000]
sbit P30=P3^0;
sbit P31=P3^1;
sbit P25=P2^4;
sbit P26=P2^5;
sbit P34=P3^4;
sbit P35=P3^5;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code char buf[]=
{
  0x70,0x01,0x43,0x44,  0x41,0x42,0x43,0x44,  0x41,0x42,0x43,0x44,  0x41,0x42,0x43,0x44,  0x41,0x42,0x43,0x44,  0x41,0x42,0x43,0x44,  0x41,0x42,0x43,0x44,  0x41,0x42,0x43,0x44,
};
unsigned char f;    // 防盗计数供中断判断
unsigned char e=1;   //判断按键2是否按下
unsigned char c;   //lcd用
unsigned char d;   //烟雾报警计数

void keyscan();
void InitLCD();
void LCD();
void display(char *p);
void cmdlcd(char cmd);
void datlcd(char dat);
void passport();
void Delayms(unsigned ms)
{
   while(ms)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125; i++);
     ms--;
   }
}
void INTTO() interrupt 1    //中断中判断警报的开启与解除
{
switch(f)
{
case 0:P34=1;    //高电平关警报
        break;
case 1:P34=0;    //低电平开启警报
        break;
case 2:P34=1;    //case2定重复了,没改
        break;
}
  switch(d)
{
case 0:P35=1;
        break;
case 1:P35=0;
        break;
case 2:P35=1;
        break;
}
}

void passport()     //LCD显示主函数
{
InitLCD();
while(1)
{
unsigned char x;
LCD();
display(buf);
Delayms(100);
datlcd(x);
datlcd(0x01);
cmdlcd(0x21);   //cursor pointer set
keyscan();
x++;
if (x>=16) x=0;
if (KEY1==0)
{
unsigned char x;
LCD();
display(buf);
Delayms(100);
datlcd(x);
datlcd(0x01);
cmdlcd(0x21);   //cursor pointer set
cmdlcd(0x90); //display off
break;   //跳出LCD部分后没有给f赋值?这里应该跳到passport调用处才对啊?
}
}
}
void datlcd(char dat) //LCD写数据
{
  char c;
  LCDDAT=dat;
  do { c=LCDCMD; } while(c&0x03!=0x03);
}

void cmdlcd(char cmd) //LCD写命令
{
  char c;
  LCDCMD=cmd;
  do { c=LCDCMD; } while(c&0x03!=0x03);
}

void display(char * p) //屏幕显示内容
{
  unsigned char c;
  datlcd(0x00);
  datlcd(0x00);
  cmdlcd(0x24);      //Address pointer set
  cmdlcd(0xb0);      //Dataautowriteset
  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
  datlcd('I'); datlcd('N'); datlcd('P'); datlcd('U');  datlcd('T'); datlcd(0x00); datlcd('P'); datlcd('A');  datlcd('S'); datlcd('S'); datlcd('W'); datlcd('O'); datlcd('R'); datlcd('D');  datlcd(0x1A);
  cmdlcd(0xb2);      //autoreset
  if (KEY1==0)
  {
  datlcd(0x00);
  datlcd(0x00);
  cmdlcd(0x24);
  cmdlcd(0xb0);
  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
  datlcd('K');datlcd('E');datlcd('Y');datlcd(0x11);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
  datlcd('R'); datlcd('I'); datlcd('G'); datlcd('H');  datlcd('T'); datlcd(0x00); datlcd('P'); datlcd('A');  datlcd('S'); datlcd('S'); datlcd('W'); datlcd('O'); datlcd('R'); datlcd('D');
  cmdlcd(0xb2);
  }
    if (e==0)
  {
  datlcd(0x00);
  datlcd(0x00);
  cmdlcd(0x24);
  cmdlcd(0xb0);
  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
  datlcd('K');datlcd('E');datlcd('Y');datlcd(0x12);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
  datlcd('E'); datlcd('R'); datlcd('R'); datlcd('O');  datlcd('R'); datlcd(0x00); datlcd('R'); datlcd('E');  datlcd('T');  datlcd('R'); datlcd('Y');datlcd(0x00);datlcd(0x00);datlcd(0x00);
  cmdlcd(0xb2);
  e=1;
  keyscan();
  }
}

void InitLCD()    //初始化LCD
{
  cmdlcd(0x93);   //cursor on,blink on
  cmdlcd(0xa7);   //8lines cursor
  cmdlcd(0x9f);   //Text on,Graphic on
}
void LCD()     //测试时用的,没有调用
{
/*
  LCDCMD=0x93;
  Delayms(100);
  LCDCMD=0xA7;
  Delayms(100);*/
}
void keyscan()    //密码模拟,只用了两个键来模拟密码KEY1为正确
{
while(KEY1)
{
if (KEY2==0)
  {e=0;break;}
}
if (e==1)KEY1=0;else KEY1=1;
}
void main()
{ TMOD=0x02; //工作方式
  TL0=0xf0;  //定时
  TH0=0xf0;
  TR0=1;     //启动
  ET0=1;  //允许中断
  EA=1;   //启动中断系统
  while(1)
{
  if(P25==0) {passport(); f=2;} //解除警报passport执行完应该回到这里才对啊?
  if(P30==1&P25!=0) f=1;   //警报开启
  if(P30==0) f=0; //无警报
  if(P26==0) {passport(); d=2;} //解除警报
  if(P31==1&P26!=0) d=1;   //警报开启
  if(P31==0) d=0; //无警报
}
}

仿真的结果是,不管按下KEY1还是KEY2都是报警状态
解警没有实现,但是按下KEY2和KEY1时LCD上确会显示“error”和“Right”
我彻底迷茫了!!!

网友A:
你的状态机不清楚
if(P25==0) {passport(); f=2;}
你P25没有按下的时候都会执行。

用P25、P30等端口电平是事件,不是状态。
你不能用事件做if判断,因为他是沿有效的。
做个现在纸上画个状态机吧,清楚一些。状态:报警、解警、无报警。。。。。然后用P25、P30去触发状态切换。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我去试试看
\(^o^)/~

还有,可以评价一下我的代码么?我希望知道有哪些地方可以改进

再次感谢你的帮助,祝你新年愉快~
O(∩_∩)O谢谢

楼主:
厄,仿真的结果是if的部分是实现了的……
P25口常态是高电平,我在这个口后面接了接地的开关,按下时出现低电平
里面的passport函数部分是在达成if条件后才执行的,问题在于,后面的f应该赋值为2了
进入中断后,就应该会达成解警步骤

但仿真的结果是,液晶屏有关闭(即passport的最后一步),但是LCD关闭后,表示警报的灯泡却不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