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R数字电桥的问题

楼主(2010-12-31):
大侠们,今天我去别的部门的时候,用了一下他们的数字电桥,安捷伦的E4980,很高级的一台仪器
发现其中有个测量值,不知道啥意思,望知道的大侠指点一下
就是测试电阻的时候,一般都是用R测试
但是我发现它那仪器还有个选项,是Z
点开进去,有两个值:Z_Θd和Z_Θr
很不明白这个是什么
Z=R+JX
对吧?
那后面的两种 Z_Θd和Z_Θr 又是什么意思呢?
用Z_Θd测试时,
屏幕上都是出现两项值
Z     ohm
Θ     deg
还是用Z_Θr 测时,屏幕上都是出现两项值
Z     ohm
Θ     rad

网友A:
看上去像是复阻抗的表述方式。

网友B:
应该是相位角,一个是角度制,一个是弧度制

网友C:
呵呵,LS正解,都是极坐标的方式来表示复阻抗,只不过一个是角度,一个是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