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SP430F157 UART03.4和3.5 直连,无法进入接收中断~

楼主(2010-12-31):
UART0 3.4 3.5 直连 自发自收
代码是官网例程~
1 直连
2 加1k上拉
1,2方法都试过了,串口就是没响应~

用示波器看过,不直连的时候,发送端有波形,而且很好~
不直连的时候,接收端一直是低电平。
直连后,量了还是低电平。发送端发送后没有任何波形~

请教我该咋办?

void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UCTL0 = SWRST;
  P3SEL |= 0x30;                            // P3.4,5 = USART0 TXD/RXD
  ME1 |= UTXE0 + URXE0;                     // Ena××e USART0 TXD/RXD
  UCTL0 |= CHAR;                            // 8-bit character
  UTCTL0 |= SSEL0;                          // UCLK = ACLK
  UBR00 = 0x03;                             // 32k/9600 - 3.41
  UBR10 = 0x00;                             //
  UMCTL0 = 0x4A;                            // Modulation
  UCTL0 &= ~SWRST;                          //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_EINT();
  IE1 |= URXIE0;                            // Ena××e USART0 RX interrupt

  for (;;)
  {
    while (!(IFG1 & UTXIFG0));                // USART0 TX buffer ready?
    TXBUF0 = 0x55;                          // RXBUF0 to TXBUF0
  }
}

// UART0 RX ISR will for exit from LPM3 in Mainloop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 (void)
{
int test = 0;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using exclusive-OR
    test = RXBUF0;

}

网友A:
自发自收不需要接上拉电阻吧

楼主:
我一开始就是直连的,不好用之后才加的上拉~
我急切的想知道 USART0 RX端口 在接收设置完成的情况下 浮空时 应该是高电平 还是低电平哦?
当两个口直连,完成首发设定后,是不是应该是高电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