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输出端这么接有什么用,盼大侠指点。

楼主(2010-12-31):
(无正文)

网友A:
贴完整的图。

楼主:
左边是变压器输出,右边接负载。完整的图我贴不上来啊。

网友A:
如果是变压器次级绕组一端接楼主图中的A点,另一端接地,那么图中就是一个半波整流电路,C88和R125是高频吸收回路。

楼主:
能不能给我讲讲是怎么个高频吸收吗?求指点。。。

网友A:
电容的容抗是频率的函数,呈正相关,高频噪声的频率高但能量不大,可以通过RC回路泄放,感性负载时往往这么用。

楼主:
那为什么不直接接电容到地呢,那样不是也可以把高频滤掉么?

网友A:
当然可以,只是有时给感性负载供电时未必有滤波电容,这样还可以降低加在二极管上的反向电压上升率。

楼主:
恩,谢谢。这样接是不是还有防止通电瞬间二极管被击穿的作用呢?。。。

网友A:
不是通电,而是断电。

网友B:
为什么是断电呢?感性负载断电瞬间最大电流也就是不会比正常工作电流大多小,我觉得是通电时,电流瞬间会大很多!

网友C:
因为假定是感性负载所以断电瞬间的反向电动势非常高

网友D:
这个叫Snubber电路,到网上去查,有很多相关资料。电阻电容的值多数是凭经验的。计算出来的值多半不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找到计算值与实际应用值差不多的算法。

楼主:
刚入门,对于很多简单的单元电路着实理解不透啊,经不起要问一些奇怪的问题,大家见谅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A:
chunyang真有耐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