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布线时遇到奇怪问题 帮忙看看

楼主(2010-12-31):
我在布线的时候发现STA2080A(TQPF48)这个IC引脚,走线走不出来,只能拉出一小段线,始终不能连到其它网络,而且旁边2个没布线的引脚变绿。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发现在引脚出口处多拐几个弯就能把线走出来了,应该不是设计规则问题(公司里面设计规则都定死了);我把我809.pcb也传上来吧(重点看KEY 2.7引脚)。

楼主:
没人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
大家交流交流 不是很难的问题 高手看看吧

网友A:
走线间距的问题吧

网友B:
直线时按下alt键
因为违反了设计规则

楼主:
楼上大哥 按下ALT键确实可以走线了哈
能把我看看那个规则错了吗?  附件里面有个公司里布线好的PCB

网友C:
只是因为设置的安全规则太过IC两个焊盘间的间距,把规则里的安全间距设置小点就可以。设置的图片我上班时间再贴出来。

网友D:
我觉得是安全规则设置的问题,把安全间距0.4mm改成0.3mm就可以布线了,如图

网友E:
安全间距问题. TQPF48这样的封装, 通常 0.2的 间距设定才比较合适

网友C:
U6的STA2080A封装LQFP48-HC-1010的间距是0.25MM,

你在规则里把安全间距设置为0.2MM到0.25MM之间,就可以了。如图:
打开

网友F:
LS说的好详细了!

网友D:
9楼是如何发图的,我怎么不能发图呢?

网友C(2011-02-26):
9楼是如何发图的,我怎么不能发图呢?
引用 网友D:

选择“高级回复”再点击左下角的“添加附件”

网友G:
怎么不问你们公司里的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