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多视频源同步显示

楼主(2010-12-31):
各位大侠,这样的方案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在一个超高分辨率拼接显示墙中,显示墙的显示画面由多路视频源拼接而成,为保证整幅画面的同步化,要求各路视频源输出要帧同步或者行同步,在市面上很多视频处理器、视频拼接器有Genlock(同步参考)输入接口,是用来同步的,请教一下怎么实现多路视频的同步呢?
不尽感激!

网友A:
这个问题好解决我这边做拼接器的15920094031。是等离子拼接墙还是LED拼接墙。哥们你说的就是一个拼接器开多个窗口融合自带拼接功能的。15920094031这是我的电话!

网友A(2014-05-14):
这个可以用迈创的多屏卡去同步,输入几路然后同步几路输出,把其中的各路输出给拼接显示单元既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