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电流源负载可以吗?

楼主(2010-12-31):
测试 4-20mA电流源的负载特性。

楼主:
实际中输入为 DAC的输出 即调节电流源负载电压 理论上其负载阻抗为:
   R = Vi/10mA
请问一下它能看做纯阻性负载码?用它测电流源的负载特性行吗?谢谢

网友A:
测电流源的负载特性要用电阻。

网友B:
我看是可以看成纯阻性负载的。不过输入电压2v可能低了。2v再经三极管降到1.3v,就可能超过普通运放输出极限了。如果轨到轨或者双电源就没问题了。

网友C:
你的电路不是恒流源。
而是让4点的电压等于3点的电压。

网友D:
可以!
但是通用性不强,并且Q1的Vbe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不够。
当恒流源的开路电压高于10V时,无**常工作。
不如采用NPN的管子,可以用于很高的电压。

楼主:
一般校准仪里用的电阻输出电路原理是怎么样的?

网友E:
10mA不需要扩流吧?

不如把R2换成颗1W的10V稳压管

网友F:
楼主你要测恒流源的特性的话,那么IC的负端就不要这样接,应另接别的地方并且是可以调节的,这样可以方便做测试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