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R CPSR_c, #Mode_UNDEF:OR:I_Bit:OR:F_Bit

楼主(2010-12-31):
(无正文)

网友A:
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将UNDEF模式的IRQ和FIQ禁止。

楼主:
嗯,是的,但是用了两个OR,到底把Mode_UNDEF,I_Bit,F_Bit中的哪一个传给CPSR?

网友A:
三个值或到一起传给cpsr的control位域

楼主:
谢楼上,你是说,把这三个值进行按位或后,传给CPSR,还是把这它们拼成一个24位的数后,再传给CPSR?

网友A:
按位或,只影响控制位,不影响状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