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器件文档中的源阻抗?

楼主(2010-12-31):
我想用ADS7951,阅读芯片资料的时候看这样写的,
In this condition it is recommended to limit source impedance to 50Ω or less. Higher source impedance may affect the signal settling time after a multiplexer channel change. This condition can affect linearity and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文档中的source impedance 是说的什么,难道我的信号输入前必须加一个跟随器?我看好多人用的是接了跟随器,但是跟随器后边又接了一个1K电阻,这样是为什么啊?请大侠解答一二。。

网友A:
AD芯片一般的输入阻抗比较小,几十K的都有。
所以推荐跟随一下再进AD。

网友B:
1k电阻后面应该还有1个电容,主要是抗混叠滤波.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这个电阻也要和AD的输入阻抗匹配.
高速AD的输入阻抗才比较小.低速运放输入阻抗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