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稳压电源奇怪波形?

楼主(2010-12-31):
请教各位如何滤除该种波形?该种波形一般如何产生?

电源输出:+12V 30mA

原理图:

输出波形1

输出波形2(60kHz 输出波形1)

网友A:
貌似示波器底线断路!!

楼主:
底线断路何解?

网友B:
震荡频率到100Mhz了,在Cout旁边并一个0.01uF的

在R2旁边也并一个0.01uF的。(总感觉三端稳压器的反馈端是R2,所以需要在R2上并个电容)

网友C:
电路结构不合理,在317两侧要加大滤波电容,同时并联去耦电容,有源滤波电容C2的容量则要减小,采样保持电容也可适当减小,采样电阻的阻值要适当,有源滤波器的偏置电阻则不必采用高精度的。

网友D:
正解是:顺着你的插排往外一级一级的找,把那些带简陋可调开关电源的东东(例如调光台灯、电动螺丝刀电源,山寨恒温烙铁……)断开。这种东东往往用可控硅对交流电进行野蛮斩波,给电网带来污染的就是你看到的了

网友D:
要验证也很简单,先看看整流桥输出的滤波电容上有没有就知道了

网友B:
春阳老师,LZ的负载只要30mA
也要并大电容吗?我只是有些疑问。呵呵。

从第二个图可以看出干扰是70KHz的,那肯定就是前面DC/DC的开关频率了。
从第一个图看出是10M的震荡,应该还是DC开关上升沿或者下降沿的震荡了吧。

网友C:
30mA?那你前面怎么搞了那么大的电容,还要弄有源滤波,完全不必了,去掉前面的,用手册上的标准应用电路就行。

网友C:
但即便如此,317两端的滤波电容也不能过小。

网友E:
第一个波形似乎很正常。波动范围并不大,很象一个调节过程,不知道负载是不是动了?

网友F:
应该是用了开关电源,电源串过来的

网友G:
你的前级电源是开关电源

网友H:
回复 楼主:
学习,学习!各位前辈,说来见笑,小弟想知道下,那两个示波器图怎么看,谢谢了!如第一示波器图,52.0MS是什么意思?377.844KHZ是什么意思?

网友I:
应该是假像,将示波器表笔短路倒地看看还有没有?

网友J:
正解是:顺着你的插排往外一级一级的找,把那些带简陋可调开关电源的东东(例如调光台灯、电动螺丝刀电源,山寨恒温烙铁……)断开。这种东东往往用可控硅对交流电进行野蛮斩波,给电网带来污染的就是你看到的了 ...
引用 网友D:

没准是示波器

楼主:
实测:
图示电路 12V 30mA  电阻做负载
      纹波:20mV 左右
      输出电压波动:5mV以内 (万用表串口监测采样10000点)

求解:
图示电路:该线性稳压电源到底能做到多少纹波? 电压有多大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