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分析求助

楼主(2010-12-31):
采用LM124J构成三运放仪用放大器,该电路放大41倍,但是在测试时,将两输入端短接并接入地,这是电路输出有15MV左右的电压,将两输入端接入8MV电压时,输出有380MV电压,将该电压减去15MV,输入电压扩大41倍是328MV,这样算多出来37MV电压,,输入16MV时,按照上述思路计算,最后还是多出37MV左右,请各位多多指点,多出来的电压是有什么造成的。

网友A:
LM124的前两个运放单元失调电压一致性不好造成的。

假设:单个失调电压为2mV,2.4mV
那么两个运放搭成仪表运放前级,就会有0.4mV的偏差。
数值只是举例。

另:用124放大十几mV的信号是不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