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AC-310VDC整流要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2010-12-31):
如题,新手我需要310VDC,但没搞过整流,这么高电压不太清楚需要注意什么..
有什么型号的整流堆比较好?加多大的电容好?保险丝限流电阻等等都不太懂不敢弄..需要怎么注意?
需要电流是1.5A.

网友A:
整流桥堆的选择原则是反向耐压和电流,要留取适当余量,还要看负载的特性,如果是恒阻性负载,那么选耐压500V以上,电流值2A以上的桥堆就可以了,滤波电容选400V耐压,数百微法即可,限流电阻不需要,保险丝选2A即可。

楼主:
补充:用于启动直流电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哈

网友A:
那就大大的不同了,电机是感性负载,而且启动电流很大,不说清楚可就要差个十万八千里了。
首先桥堆的耐压和电流值需要大幅提升,需要1000V/15A的桥堆,滤波电容可以不要,要加滤波电容也许提高一倍耐压,同时在电源和地之间反向并联一个1000V/3A的整流管做续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感谢感谢..

楼主:
这样桥堆,整流管,保险丝有没推荐的型号?滤波电容要加1000V耐压,几百uF就行吗?

网友B:
220V整流滤波,理论上峰值输出可达310V,但滤波电容越大,整流桥的导通角越小,从电网吸纳的峰值电流越大,瞬时线压降越大,不可能充到310V。若滤波电容过小,则谷值电压很小,输出直流电压平均值也更小(对感性器件这里不能用有效值了)。
楼主搞清楚,是不是要达到310V DC输出?若是的话,需要加PFC电路

楼主:
8# PowerAnts 我是驱动无刷直流电机,可能不用到310V.请问保险管用哪一种?

网友C:
it is good to know of the knowledge about this
topics. thanks a lot

网友D(2011-06-26):
路过,顶一下,搬个小板凳坐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