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示波器知识!

楼主(2011-01-01):
示波器使用高手们见笑了,请教下,上面这几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如377。844KHZ等,谢谢!

网友A:
信号频率。其实示波器附带的说明书里讲得很详细,只是一般人懒得看

楼主:
没有说明书,能不能把图片上显示的参数表达的意思说下?

网友A:
把你的示波器型号输入baidu,再加个“说明书”,可以搜到电子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