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圈圈的UsbMouse程序中加入中键出错了。

楼主(2011-01-01):
在学习《圈圈教你学USB》这本书时,看到USB鼠标这段程序里没有模拟鼠标中键,只有模拟鼠标的左右键。当我将中键加入时,中键就出问题了不能完全表现为中键。不知道哪位有同时模拟过鼠标的左、右、中三键还请赐教。
  if(KeyPress & KEY6)   //鼠标中键
  {
   Buf[3]|=0x04;   //D2为鼠标左键
  }
  if(KeyPress & KEY7)  //鼠标左键
  {
   Buf[0]|=0x01;  //D0为鼠标左键
  }
  if(KeyPress & KEY8)  //鼠标右键
  {
   Buf[0]|=0x02;  //D1为鼠标右键
  }
  //报告准备好了,通过端点1返回,长度为4字节。
  D12WriteEndpointBuffer(3,4,Buf);
  Ep1InIsBusy=1;  //设置端点忙标志。

网友A(2011-02-22):
不是buf[3],是buf[0]。  buf[0] |= (1<<3); //bit 3置1

网友B(2011-12-03):
回复 网友A:
串口窗口是乱码,怎么回事:di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