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大家写过最长的程序有多大

楼主(2011-01-01):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不会有这种程序吧。我工作7年,也没有。

网友B:
我们的MEGA128不够用。装不下,只能根据不同的订货,屏蔽程序。

网友C:
装不下还有Mega2560,不过除了脑袋被驴踢了或者钱太多了才会用,因为同样配置的ARM便宜太多了;P

网友D:
俺见过最短的程序,马潮老师的作品,纯AVR汇编,代码长度不足十字节!

被用在军工产品上!

网友E:
10字节的程序还不如用门电路可靠

网友D:
10字节的程序还不如用门电路可靠
引用 网友E:

不要把别人当傻瓜,能用简易门电路?像马潮老师这样的大鳄,还会不用?

网友B:
装不下还有Mega2560,不过除了脑袋被驴踢了或者钱太多了才会用,因为同样配置的ARM便宜太多了;P
引用 网友C:

      用AVR熟悉了,最重要的是不用动板子。换MCU的代价大过芯片涨价。芯片涨价变100元,也只是增加10万,但花在移植平台,认证的时间和金钱上的钱,包括因为移植后在客户端出现的BUG引起失单的风险,就不值10万了。
    价格战不适合我们,所以成本这东西,不能考虑太清。

网友C:
呵呵,LS说的那种就是“钱太多了”的典型,还是做这样的产品做的爽:)

网友F:
BIN文件有300K多。

网友F:
加字库400K以上。。

如果做GUI,是很容易的,几十个界面,算法,控制等等。

网友G:
如果不调用复杂的库函数,5000行左右的C程序,优化后也就是几十KB

网友H:
见识了,不地俺工作五年还没用到32,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