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解决555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1-01-01):
我现在用555定时器做一个小电路。
     电路的功能是,输出信号是根据输入信号来配合的,OUT1是在有输入信号后马上有输出,输出40秒后断开,3秒后在输出40秒。OUT2是在OUT1输出后1秒在输出,OUT2的输出0.8秒。当输入一直有的话OUT1OUT2一直循环。
   我用一个555能做出一个输出,时间也能控制。但是第2个输出是在第1个输出后1秒在输出的,现在我无法实现,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A:
三五很久没有搞过了,不过用一个单片机倒是很容易搞定,价格也不过是一个三五的价格

楼主:
谢谢这位大侠。但是我对单片机不了解。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请您指教

网友B:
一个555不好实现

楼主:
一个555是不能实现,用2个是否能实现?有一些关联的问题,当OUT1输出后1秒后OUT2才输出的,而OUT2输出时间为0.8秒(算是一个脉冲)也就是怎么样控制OUT2。OUT2是在每1个OUT1输出后才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个555是不能实现,用2个是否能实现?有一些关联的问题,当OUT1输出后1秒后OUT2才输出的,而OUT2输出时间为0.8秒(算是一个脉冲)也就是怎么样控制OUT2。OUT2是在每1个OUT1输出后才输出的。

网友C:
一个555+一个运放。555生成输出1,然后用一个运放搭一个积分电路,实现 沿->延时脉冲,从波形1生成波形2。

两个555好像也不行,因为外围必须有计数器、状态存储元件来区分 输出二的个数或区分输出2前后区别(输入和输出1的不同)

或者一个CPU最简单。

网友D:
楼主的这个功能要么用一个简单的单片机来实现(比较简单),要么用一个555来输出第一个要求,再加上一个CD4098(双单稳态触发器)来实现,用555的输出来控制4098的第一个门的输入,用于1s的延时输出,再控制4098的第二个输入,得到所需要的0.8s的脉宽输出。

楼主:
感谢7楼和8楼,大侠是否能出个电路图提供我学习。(单片机没有学习过,不知道怎样下手)

网友E:
可以用两片555或一片556+一个三极管及一些阻容实现。

网友D:
感谢7楼和8楼,大侠是否能出个电路图提供我学习。(单片机没有学习过,不知道怎样下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去查一下CD4098的资料,先了解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CD4098没有找到中文资料,英文的啃不下。xwk850923@163.com给个资料看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试过用2个555来做。很难实现的。第2个555的输出不好控制,OUT2的输出是在OUT1输出后的一秒在输出一个0.8秒的脉冲,我就是用2个555去做这个功能没有实现,这个图是OUT1输出的电路。OUT2不知道该如何接下去。请大侠门帮忙。急求

网友C:
powerant的方案
RC时间常数大概为1S左右,out2有效大概1秒后,再把out2拉低,锁死。
除非out1的低电平把电容电放光。

所以就生成每个out1周期只发一个out2出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你的图纸,我的输出端是接一个12V的微型继电器控制别的东西的。你图纸上的OUT1是直接从555的3脚输出的电压12V,你VCC端的OUT2好像一直是高电位。这样我的负载(也就是12V继电器)会工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明天把我的电路图放上来你看看。具体怎么样工作的我会注明。初学者第一次做东西还望多多包涵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out2既是输入又是输出,
out2一直高会使第一个三极管导通,接着第二个三极管导通,把out2拉到地上。

所以out2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大概RC,得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把你给我的图纸和我自己的结合起来了。感觉不能起做用,请你帮我看看

网友C:
呵呵,没说明白
我那个是双555的方案。

在你13楼的基础上加这部分电路。

就是你已经能生成out1了,然后通过out1也能生成out2了,只不过out2一直输出脉冲。

我说的那个电路就是保证out2只发一个脉冲。

网友C:
想了想,我的电路还是有问题,晚会再帮你考虑考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OUT1我做出来了,就是OUT2不知道改怎么做。用555做还是用别的电路做。OUT2是在OUT1输出后的一秒在输出一个0.8秒的脉冲。所以比较烦。我在把输如和输出的关系给你看看。麻烦你了[localimg=180,120]1[/localimg]

楼主:
回复 网友C:
OUT1我做出来了,就是OUT2不知道改怎么做。用555做还是用别的电路做。OUT2是在OUT1输出后的一秒在输出一个0.8秒的脉冲。所以比较烦。我在把输如和输出的关系给你看看。麻烦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帮忙给点力谢谢

网友F:
不一定要用555,用一个4xxx电路就可以全部搞定,十年前经常那么干,有疑问加我QQ:756343289 ,请注明来意,谢谢

网友G:
刚学过这个,不过现在又忘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