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modelsim里仿真时PLL没有输出?

楼主:
我的模块里有altera的PLL核,仿真时已经调用了altera的仿真库,而且复位了,testbench里输入时钟的频率也和设定的一样,可是输出就是一条红线,有谁知道怎么回事?parameter D=20;
parameter D1=12.5;
integer i;
always #(D/2) CLK=~CLK;            //CLK是25MHZ
always #(D1/2) CLKOUT=~CLKOUT;//CLKOUT是40MHZ

1.jpg (34.76 KB )

网友A(2011-01-02):
仔细看一下modelsim command窗口的输出
应该会有类似如下行
NOTE: PLL Enabled
看一下在该行后面是否有警告信息
如果有 多半和该警告有关

另外,将simulation resolution修改为ps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有PLL enabled这一行的,后面的警告不大记得了,现在我把PLL去掉了先来仿真,以后再来弄PLL的事,谢谢提醒!

网友B:
应该是仿真单位要设置为ps,ns好像PLL工作不起来

网友C(2011-03-24):
4楼是正解,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另外建议你尽量不去调用PLL仿真库,速度会很慢,调试效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