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与显示的冲突希望各位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1-01-01):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r=P3^3;//红外端口
//---------------  红外接收变量定义  ------------------------
uchar num;
uchar key_code=0;//遥控键值
uchar new_code=0;//有无新按键
uint buf_key_code=0;//键值暂存
uchar key_bit_count=0;//键编码脉冲计数
uint count=0;//定时中断次数计数
uint buf_count=0;//定时中断计数暂存
uchar common_code_count=0;//前导码脉冲计数
uchar ir_status=0;//脉冲接收器所处的状态,0:无信号,1:系统码接收区,2:数据编码接收区
//--------------------- 数码管变量定义   -------------------------------
uchar led_num,led_num1,second,minute,hour;
uchar table2[8];

void delay_ms(uint z)//延时子程序1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3;y>0;y--);
}
void display(void)      //显示子函数
{ uchar i;
uchar code table1[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char code table[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for(i=0;i<8;i++)
{
  P2=table1[i];
  if(i==2||i==5)
  P0=0xbf;
else
  P0=table[table2[i]];
  delay_ms(1);
}
}
void Timer1_Init()
{
TMOD = 0x10;
TH1=(65536-50000)/256;      //初值已计满,开始计数(从15536开始计数)
    TL1=(65536-50000)%256;
EA = 1;
ET1=1;
TR1= 1;
}
void timer1(void)interrupt 1
{
    TH1=(65536-50000)/256;      //初值已计满,开始计数(从15536开始计数)
    TL1=(65536-50000)%256;
    led_num++;
        if(led_num==5)
{
     led_num=0;
  led_num1++;
        if(led_num1==10)
        {
      led_num1=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if(minute>=60)
    {
     minute=0;
     hour++;
     if(hour>=24)
     hour=0;
    }
   }
        }
}
table2[0]=second%10;
table2[1]=second/10;
table2[3]=minute%10;
table2[4]=minute/10;
table2[6]=hour%10;
    table2[7]=hour/10;
}

void delay_10us(unsigned char y)///延时子程序10us
{
unsigned char x;
for(x=y;x>0;x--);
}
void Timer0_Init()  //红外初始化函数
{
ir=1; //红外端口写1
EA=1;
TMOD=0x02;               //设置两定时器的工作模式
TH0=0Xd1; //定时50us
TL0=0Xd1;

    IT1=1; //INT1下降沿触发
ET0=1; //允许定时器中断
EX1=1; //允许外部中断
}
void time0() interrupt 1///定时器中断  //不能改变定时器0的工作模式1
{
count++;//定时器中断次数累加
}
void int0() interrupt 2//外部中断
{
TR0=1;//开定时器中断
if(count>12&&count<270)//如果信号合法,则放入buf_count,count清0,对下一个脉冲信号计时
{
  buf_count=count;
  count=0;
}
delay_10us(10);//延时100us以消除下降沿跳变抖动
if(ir==0)//INT1引脚稳定为低电平,则表法确实是信号,count重新计时,因上面延时了50us,故要补偿1次TO中断
{
  count=2;
}
if(buf_count>12&&buf_count<270)//若收到的信号合法,则再进行信号分析
{
  if(ir_status==0)//如果之前未收到引导码
  {
   if(buf_count>210&&buf_count<270)//判断是否引导码13.5ms
   {
    ir_status=1;//系统标记
    buf_count=0;//
   }
  }
  else if(ir_status==1)///收到引导码
  {
   if(common_code_count>=25)//若收完26个脉冲
   {
    ir_status=2;//数据解码标记
    common_code_count=0;//系统码计算清零
    buf_count=0;//中断计数暂存清0
   }
   else if((buf_count>40&&buf_count<70)||(buf_count>12&&buf_count<32))
   {
    buf_count=0;
    common_code_count++;//每收到一个信号自加1
   }
  }
  else if(ir_status==2)//进入数据编码接收
  {
   if(key_bit_count<8)//收到数据少于8位,则将收到的数据写入buf_key_code
   {
    if(buf_count>40&&buf_count<70)
    {
     buf_count=0;
     buf_key_code>>=1;
     buf_key_code|=0x80;//收到1
     key_bit_count++;//数据脉冲累加
    }
    else if(buf_count>12&&buf_count<32)//收到0
    {
     buf_count=0;
     buf_key_code>>=1;//收到0
     key_bit_count++;
    }
   }
   else //若收完8位数据则做以下处理
   {
    ir_status=0;//接收状态返回到空闲
    key_code=buf_key_code;
    key_bit_count=0;
    buf_key_code=0;
    buf_count=0;
    TR0=0;
    new_code=1;
   }
  }
}
}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uchar munnle;
/********************************** 主程序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Timer1_Init();
P2 = 0xff;
while(1)
{
  if(key_code<10)//如果按鍵小于10则写入相应的数字
  {
   switch(key_code)
   {
    case 1: P0=table[key_code];P2 = 0x01;break;
    case 2: P0=table[key_code];P2 = 0x02;break;
    case 3: P0=table[key_code];P2 = 0x04;break;
    case 4: P0=table[key_code];P2 = 0x08;break;
    case 5: P0=table[key_code];P2 = 0x10;break;
    case 6: P0=table[key_code];P2 = 0x20;break;
    case 7: P0=table[key_code];P2 = 0x40;break;
    case 8: P0=table[key_code];P2 = 0x80;break;
   }
  }
  display();
}
}

楼主:
此程序是遥控解码,采用了一个外部中断检测遥控信号、一个定时器0的工作模式1、2计数。  然后添加了个数字钟模块采用的定时器1的工作模式1 进行定时与计数。单个模块都没啥问题 ,添加这两模块之后出现冲突,请问下各位这改如何去组织、或是不采用这么多中断是否可以做到    就一个外部中断、一个定时器计数器。。。。。。 希望各位帮忙指点

程序运行模式:无遥控码信号时,则数字钟显示模式。当有遥控接收信号则执行相应的遥控码信号

网友A:
将红外的外部中断设为高优先级即可。

显示早点晚点没关系的

网友B:
稀烂的程序结构。先去学如何编写数码管的显示程序吧。
然后去看xwj的状态机解码。

楼主:
XWJ大哥您好、 我之前按照你说的那方式试过、能接受到红外码信号但显示出现冲突。。。。。可以说下你qq号码吗 ?详聊一下

楼主:
MCU_lover  我们可否交个朋友..... 我qq:327289421

网友C:
先去学如何编写数码管的显示程序

网友D:
将红外的外部中断设为高优先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