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的一些小问题(求大虾帮忙)

楼主(2011-01-01):
小弟刚学,一些问题很傻帽,各位大虾被见怪啊,呵呵。
1.在PDF中,想看这个型号的速度,应该是哪个参数啊,符号是什么。
2.要看这个型号的线性范围,应该看哪个图啊,(麻烦剪切一个给小弟看看)
3.什么是上带?一般卷带的尺寸不是16和12吗?可有些资料写7寸和13寸啊?
4,呵呵,有哪位大虾有好的电子基础资料或**,请给个链接。(小弟比较喜欢光电器件的知识)
麻烦各位大虾的了。。。。。

网友A:
1:主要看上升,下降时间,带宽
2:看IF 和Iout的比例关系图
3:没看明白
4:goog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的解答,但小弟还是有些不懂啊???
1,是不是上升和下降的时间越短,它的速度就越快啊,还有它的速度是怎么计算的啊,比如6N137的速度就是10MBit/s。是怎么计算啊
2.IF 和Iout的比例关系不就是CTR吗?是不是CTR范围越小,它的线性就越好啊??Iout是输出电流吧。。。(如果有图的话,麻烦剪切一个IF 和Iout的比例关系图
给我看下,顺便写上型号)
3.那些是贴片包装的一些术语。。如卷带便是那个贴片的载带
4这是个好主意。。。
麻烦各位看过帖子的大侠,知道的话也告诉小弟一声。谢谢

网友B:
1,看tr,tf两个参数,表示脉冲幅值由10%上升(或下降)到90%所需的要时间;
2,比例关系好不代表线性好,线性范围指的是斜率变化不大的一小段区域;

网友A:
我不是什么大侠  楼上的才是

网友C:
哈哈,能帮到人的都是大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你好像没告诉我怎么计算那个速度啊,我知道与tr,tf有关,但它们与速度的关系是不是像我上面所说的一样啊上升和下降的时间越短,它的速度就越快啊,比如6N137的速度就是10MBit/s。是怎么计算啊
2.能具体的讲下嘛?或者有没有它们的一个图表啊,让俺瞅瞅,麻烦了,谢谢。
懂的朋友,也麻烦讲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好像没告诉我怎么计算那个速度啊,我知道与tr,tf有关,但它们与速度的关系是不是像我上面所说的一样啊上升和下降的时间越短,它的速度就越快啊,比如6N137的速度就是10MBit/s。是怎么计算啊
2.能具体的讲下嘛?或者有没有它们的一个图表啊,让俺瞅瞅,麻烦了,谢谢。
懂的朋友,也麻烦讲下,谢谢。

网友B:
10Mbps是特殊条件,别信以为真。
你需要关注的,是它的传输延迟、脉冲上下沿是否满足应用要求,这些指标相信datasheet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