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的问题

楼主(2011-01-01):
之前用一直用IAR开发AVR,现在开始学ARM,想继续用IAR,但是发现一台电脑上要么装IAR for AVR,要么就IAR for ARM。有没有办法在同一台电脑让IAR既支持AVR又支持ARM?难道要用两台电脑么?求指教谢谢!

网友A:
本来就可以的,就是同样的AVR多个版本都可以的

网友B:
装在同一个目录下就行了

网友C:
先启动IAR,再打开工程。

楼主:
但是是AVR版本的话,怎么建ARM的工程呢?
都找不到ARM的芯片型号啊!求解。

楼主:
求解啊求解!在线等!

楼主:
搞定
原来是因为我的那个IAR是AVR的
下载了一个IAR for Arm就可以了

网友A:
直接从开始菜单启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