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C8051F340的VREF可以设置为其内部比较器的电压基准吗?

楼主(2011-01-01):
急!!!C8051F340的VREF可以设置为其内部比较器的电压基准吗?如果可以,直接软件设置还是将VREF端口连到内部比较器的一个输入?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外部引脚直接连接

网友B:
这种问题问DATASHEET比谁都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的在详细一点吗?不用加什么电阻或电容之类?VREF的精度还能保证吗?

网友A:
楼上的楼上不是说了吗:这种问题看规格书,规格书中有你想要的所有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前前后后看了还几遍根本就没有找到,DATASHEET中只有如何输入根本没有如何输出?

网友A:
我不仅站着说话不腰疼,坐着说话也不腰疼。

网友A:
现在是你求别人而不是别人求你
说话要客气点,懂吗
一点礼貌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能解决问题,而不是说风凉话,我很愿意对你有礼貌。

网友A:
晕菜!我不是已经告诉你答案了吗:
问:急!!!C8051F340的VREF可以设置为其内部比较器的电压基准吗?如果可以,直接软件设置还是将VREF端口连到内部比较器的一个输入?谢谢各位大虾!

答:外部引脚直接连接
*********************
问:能说的在详细一点吗?不用加什么电阻或电容之类?VREF的精度还能保证吗?

答:楼上的楼上不是说了吗:这种问题看规格书,规格书中有你想要的所有信息。
规格书中的描述“When using the internal voltage reference, bypass capacitors of 0.1 μF and 4.7 μF are recommended from the VREF pin to GND. If the internal reference is not used, the REFBE bit should be cleared to ‘0’. Electrical specifications for the internal voltage reference are given in Table 6.1. ”

通过这些信息你就可以知道怎么连接,外围加什么元件及对精度的影响。
你是自己不懂看规格书而不是别人没告诉你答案。不要什么都要别人一步一步告诉你怎么去做,要学会自己一步一步去找答案。

网友C:
唉....

LS的耐心真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错了。不好意思啊。我再好好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实话,我真没找到你给我发的那句英文。就在DATASHEET中找到了那个表6.1,不知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