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的初始化的一个小程序,大家看看有没有错误,谢谢!

楼主(2011-01-01):
这是mc9s12XS128的芯片,用过飞思卡尔芯片的用该比较熟悉吧大家看看这个程序有没有错误!根据
我查的资料和自己的总接,感觉以下几处有错误!
(1)PWMSCLB=5; //SB=2.5M/2/5=250K
  这是一个对时钟源B的分频吧!但是B是40M啊!是不是应该是SB=40/2/5=4M???
(2)PWMPER01=5000; // 周期为 500K/5000=50HZ
  通道0和1级联后,通道周期怎么变为500k了,难道是两个通道周期之和???
(3)PWMDTY01=315; // 占空比为80%
  占空比应该是(5000-315)/5000=93.7%吧!
void InitPWM()
{
  PWME=0;//通道全部禁止

  PWMCLK_PCLK1=1;//时钟选择CLOCKSA
  PWMCLK_PCLK3=0;//时钟选择CLOCKB
  PWMCLK_PCLK7=0;//时钟选择CLOCKB

  PWMPRCLK = 0x04; // A=40M/16=2.5M ,B=40M
  PWMSCLA=5; //SA=2.5M/2/5=250K
  PWMSCLB=5; //SB=2.5M/2/5=250K

  PWMPOL_PPOL1=1;//初始电平为高
  PWMPOL_PPOL3=1;//初始电平为高
  PWMPOL_PPOL7=1;//初始电平为高

  PWMCAE=0x00;//左对齐输出

  PWMCTL=0xf0;//01,23连接

  PWMPER01=5000; // 周期为 500K/5000=50HZ
  PWMPER23=10000; // 周期为 40M/10000=4k
  PWMPER67=10000; // 周期为 40M/10000=4k

  PWMDTY01=315; // 占空比为80%
  PWMDTY23=0; // 占空比为0%
  PWMDTY67=0; // 占空比为0%

  PWME_PWME1=1; //01使能通道
  PWME_PWME3=1; //23使能通道
  PWME_PWME7=1; //67使能通道
}

  • 对我有用[0]
  • 丢个板砖[0]
  • 引用
  • 举报
  • 管理
  • TOP
回复次数:0

这是mc9s12XS128的芯片,用过飞思卡尔芯片的用该比较熟悉吧大家看看这个程序有没有错误!根据
我查的资料和自己的总接,感觉以下几处有错误!
(1)PWMSCLB=5; //SB=2.5M/2/5=250K
  这是一个对时钟源B的分频吧!但是B是40M啊!是不是应该是SB=40/2/5=4M???
(2)PWMPER01=5000; // 周期为 500K/5000=50HZ
  通道0和1级联后,通道周期怎么变为500k了,难道是两个通道周期之和???
(3)PWMDTY01=315; // 占空比为80%
  占空比应该是(5000-315)/5000=93.7%吧!
void InitPWM()
{
  PWME=0;//通道全部禁止

  PWMCLK_PCLK1=1;//时钟选择CLOCKSA
  PWMCLK_PCLK3=0;//时钟选择CLOCKB
  PWMCLK_PCLK7=0;//时钟选择CLOCKB

  PWMPRCLK = 0x04; // A=40M/16=2.5M ,B=40M
  PWMSCLA=5; //SA=2.5M/2/5=250K
  PWMSCLB=5; //SB=2.5M/2/5=250K

  PWMPOL_PPOL1=1;//初始电平为高
  PWMPOL_PPOL3=1;//初始电平为高
  PWMPOL_PPOL7=1;//初始电平为高

  PWMCAE=0x00;//左对齐输出

  PWMCTL=0xf0;//01,23连接

  PWMPER01=5000; // 周期为 500K/5000=50HZ
  PWMPER23=10000; // 周期为 40M/10000=4k
  PWMPER67=10000; // 周期为 40M/10000=4k

  PWMDTY01=315; // 占空比为80%
  PWMDTY23=0; // 占空比为0%
  PWMDTY67=0; // 占空比为0%

  PWME_PWME1=1; //01使能通道
  PWME_PWME3=1; //23使能通道
  PWME_PWME7=1; //67使能通道
}

网友A:
没用过FreeScale,只能帮你顶了.

网友B:
凑个热闹

网友C:
不会使用就用配置向导产生初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