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测电压

楼主:
如图测280V电压时,正负表笔能否对换进行电压测量
如不可以如何改正?
针对有的回答,答非所问有必要说明一下此电路为万用表的电路(都知道万用表是什么用的吧)是测别的电路电压电流的,不是被测体。交流电280V(零线与火线未知),正表笔J2接交流电一端,负表笔J1接另一端280V另一端,问1/4W的电阻分压的电路是否受得了(就是有几个VR连成的电路)?电路可行不,不可行要如何修。
(输入的电压被分压等于对信号衰减后送AD转换,分压点就是接继电器的结点)

网友A(2011-01-01):
图看不清,也不完整。

正负表笔能否对换要看你的放大器能否放大正负信号而不溢出、饱和、以及万用表能否车辆负电压,如果是双电源那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如果你是使用数字万用表的话,尽管交换好了,一点也没有问题,烧坏我负责。
如果是使用指针式万用表,可千万要小心,一不小心可能就拜拜了,当心哦。

网友C:
测交流信号可以加整流。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指针的为什么不行?

网友E:
现在的指针式表也不会有很大问题。
设计不好的指针式表才会发生反接测量电压打弯指针的问题,现在的指针式万用表如果不过载(例如用50V档测量500V电压),反接是不会打弯指针的。只有最廉价的地摊货才会打弯指针。
当然,如果待测电压极性不能确定,最好是先用最高电压档测量一下,然后再用适当的档位和极性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