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问题

楼主(2011-01-01):
我用LM2940-5做稳压芯片,输出5v电压提供给单片机,单片机做AD采集用,同时还要控制继电器工作,当继电器工作时,会使5v电压降低几十毫伏,请问怎么消除这个波动?

网友A:
需要消除吗?

网友B:
一般是A/D完了以后才控制输出,所以这个波动不会影响A/D,
软件上可让A/D期间禁止输出,或是输出期间禁止A/D.

网友C:
从电源上:可能搞不定这个干扰。
继电器线包消耗20、30ma电流吧,你的稳压芯片不至于这么差。
要不就电源输出多加点负载,让载大一些,然后继电器动的时候影响更小一些。

还有,继电器的5V和GND最好从电源单独引线,不要经过CPU,要不继电器的电流在PCB上造成5V和GND局部电压抬高。

用个稳压管,生成一个4.7V的基准给AD吧。

网友D:
楼上正解

楼主:
现在不只是产生一个波动了。稳压芯片输出后给单片机、一个桥路+放大电路还有一个继电器供电,当继电器闭合时桥路电压输入端的电压会降几十毫伏,这样造成后面放大电路的输出也降低,此时再进行AD采集,采集出的结果跟继电器断开时相比错了很多,请问这是不是电源功率不足啊

网友E:
所以数字和模拟电源要分开,可以用二路独立的稳压。

网友F:
电源功率还有PCB连线都要满足,继电器的供电回路要单独走。

网友G:
多加个电容

网友:
我设计的AD电源都是2级稳压.
另外,即使电源不波动,继电器触点也会产生很大的电磁干扰.

网友H:
设计时尽量避免这样的状况,电源后端的串扰是个棘手的问题.
目前还要考虑怎样消除继电器产生的电磁干扰.

网友I:
稳压电源的特性就是如此,所以芯片资料里才会有“瞬态负载响应”这样的指标,所以才会有专门针对这种情况设计的“快速响应电源”,但成本很高。
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最廉价的“快速响应电源”就是足够大足够好的电容器。
让两个2940分别给MCU和继电器供电,给MCU供电的那个,输入端串联二极管,再接个“足够大足够好的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