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问题

楼主(2011-01-01):
(无正文)

网友A:
建议描述的更清楚些,比如继电器的功率==,另外如果使用AD采集建议使用线性稳压芯片。

楼主:
回复二楼:继电器上没说功率多大,直流是24v/15A的。能不能帮忙推荐一个性能好点的线性稳压芯片啊?谢谢

网友B:
LS继电器的需要查看datasheet,24v/15A是继电器的带载能力,跟供电电源无关。
当继电器工作时,会使5v电压降低几十毫伏,有可能是瞬时功率不足,加大变压器功率,或者在继电器电源端加储能电容。

网友C:
一般继电器的线圈电流小于100毫安,这点电流不足以让LM2940的输出电压掉几十毫伏,估计是你选的测量点不对,应该直接测量LM2940的引脚。

网友D:
估计是你选的测量点不对,应该直接测量LM2940的引脚

网友E:
继电器动作时掉几十mv正常,工作时掉几十mv不正常

网友F:
估计控制办法供电和负载供电没有分开吧

网友G:
如果继电器不是频繁工作的话,可以考虑增大输出电容试试。

网友H:
加大电容不见得能有明显改善,弄不好楼主的Layout上改一改就OK了:继电器与单片机的供电,都从稳压芯片输出电容上分别引出地线及VCC,电容离稳压芯片近些...

网友I:
你看看你驱动的三级管接集电极的电阻是多大。调大点看看。

网友G:
加大电容不见得能有明显改善,弄不好楼主的Layout上改一改就OK了:继电器与单片机的供电,都从稳压芯片输出电容上分别引出地线及VCC,电容离稳压芯片近些... ...
引用 网友H:

如果楼主的继电器只是偶尔工作一下的话,那么增大电容是可以解决问题滴。

网友B:
只要单片机没有因此复位,能正常工作,在继电器电源端加一个电解电容就可以了。在我们的产品中也有这样的磁保持继电器,在投入的时候12V的电压会在继电器动作的瞬间跌落到9V。但因为动作不是过于频繁,而且没有引起单片机复位和整机功能问题,所以也是在继电器端加电解电容作为储能。

楼主:
现在不只是产生一个波动了。稳压芯片输出后给单片机、一个桥路+放大电路还有一个继电器供电,当继电器闭合时桥路电压输入端的电压会降几十毫伏,这样造成后面放大电路的输出也降低,而且AD采集的参考电压也会降低,此时再进行AD采集,采集出的结果跟继电器断开时相比错了很多,请问这是不是电源功率不足啊,怎么解决啊???

网友G:
几十个毫伏的精度就应该使用隔离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