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模电的基础问题

楼主(2011-01-01):
1。在分析分析运放的高低频响应的时候,经常是算出中频的放大倍数,然后看有几个电容乘以对应的高低频因子。。我想问的是,在求某一个电容所在回路的等效电阻时,为什么可以把其他电容当成中频带处理呢?
2。老师说共射放大频带窄,可以加一级共基放大展宽频带,但是电路的频带不是小小于最小的那一级的频带么?这样加共基有效吗?

3。书上讲了同向和反向求和电路,也讲了加减运算电路,我想问,求和电路能不能取代加减运算电路呢?因为原来是求和,那把输入信号Ui的两根线反一下,那不就成输出-Ui,成减法了么?

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共基电路能拓展频率是因为他抵消的是三极管自身的一些参数

网友B:
其他两个问题不知道你在说啥。第二个问题,共射共基的结构称之为cascode结构,牺牲共射管的电压增益从而减小共射管的寄生电容Ccb的密勒效应。
另外:发帖求教记得给分,无分帖自然回复的就少

网友C:
问题1:在求某一个电容所在回路的等效电阻时,为什么可以把其他电容当成中频带处理呢?
答案:我认为:因将其它电容示为开路或短路,这样你才能分析你所要分析的电容在电路里的参数,至频率,一定要是在你的这个电容所工作的频段来定,比如你的这个是高频滤波电容,那么你的这个电容就要人地定议你想要滤掉的那个频段的频率,话又说回来,与它并联的其它电容,是不必考虑在内的,多想想,某个元件对应某个电路或某个频率这分析才是电子电路分析。
问题2:你的意思是经共射电路放大后的频段已经变窄了,然后再用共基电路去扩频,这样做还有用吗?
答案:就算是经过共射电路放,频段已经变窄,这变窄有点抽像。打个比方:1KHZ--20KHZ的频段经过共射放大后变成8KHZ---13KHZ的频段的增益为50db而两边的1KHZ--7.9KHZ与1.31KHZ---20KHZ这两个频的增益可能为2db  .这样的举例,不知你看得明不明白。就是说共射放大后频段变窄这个窄呢是相对放大倍数而言的,它本身没有把频段的另一些给完全的去掉,而实上也很难做到完全去掉某些频段,只是没用的频段相对于有用的频段小显示不出来而已。
问题3:至于什么样的电路名称与型式,就是相对于输入与输出的关系而定的,你只能达到输入与输出的关系像数学形式求解关系的话,就可以称为xxx某某某.电路。比如什么的:加法电路,减法电路等等。。。你改动了你所想的接法,变成了你认为的电路,但你要考虑重点的是:输入与输出的关系。

打字打到手累了,呵呵,个人看法,只供参考,不负法律责任。呵呵。

网友D:
楼上说的好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问题2,显然一般说的带宽有两种,一个称为-3dB带宽,相对中频增益而言;一个称为0dB带宽,是增益大于1部分频带的带宽。显然LZ问的是共射共基结构能否扩展-3dB带宽,而你表达的意思是错的。此种结构称为cascode,或者“渥耳曼结构”,它之所以能扩展带宽是因为共射管的集电极看出去的后级输入电阻是共基极管的发射极输入电阻,这样共射管的电压增益就近乎等于1了,避免了基极到集电极寄生电容的密勒效应,从而比单纯的共射结构带宽来得大,而为什么不单纯用共基结构?因为共基结构电流增益接近于1,输入阻抗小,这就涉及到阻抗匹配的问题了

楼主:
它之所以能扩展带宽是因为共射管的集电极看出去的后级输入电阻是共基极管的发射极输入电阻,这样共射管的电压增益就近乎等于1了,避免了基极到集电极寄生电容的密勒效应,从而比单纯的共射结构带宽来得大,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为什么共射管的电压增益等于1,就能避免米勒效应呢?不好意思,前阵子考试去了,所以没怎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