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的VREF怎样输出?

楼主(2011-01-02):
C8051F340的VREF怎样输出?

网友A:
怎么输出规格书中描述的一清二楚,花点点时间看看规格书,不要什么问题动不动就问别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前前后后看了还几遍根本就没有找到,DATASHEET中只有如何输入根本没有如何输出?你是高手,你帮我找出来。

网友B:
方框图不是很清楚吗
根本就不能输出,LZ偏要找到输出....
真是高手啊...
我的那1000W $那里去了....

网友A:
我不仅站着说话不腰疼,坐着说话也不腰疼。

网友A:
晕菜!
输入脚就是输出脚!
5楼有没钱给?
别乱说大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我在说明书上也没有找到输出,可是在网上在网上搜到了这么一段话
14、问:内部参考电平是否可以用于外部电路的参考?
答:可以,你可以用VREF信号作为输出驱动其它电路(像放大器的偏置电压等)。注意,VREF引脚只能提供源电流,也就是说,要有负载接地使电流流出C8051器件。例如,如果你将VREF连到OP运放的(+)节点,你要加一个下拉电阻对地(24K左右)将电流限制在100μA
ayb_ice怎么认为呢?他说的对不对呢?我也有点困惑了。

网友B:
C8051F系列有些型号确实可以输出,但并非全部

厂家的DATASHEET是最权威的资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非常感谢你ayb_ice!还有一个问题,340的VREF不能输出,能不能作为内部比较器的基准电压呢?

网友B:
应该可以的
不过还是要去看DATASHEET
建议使用配置向导

网友B:
P15是外部参考的输入脚,将其中一输入接到P15应该可以的,

不过仔细去看DATASHEET,或者试验一下

网友A:
9楼错了
C8051F系列所有内部集成了参考电压的都可以输出

网友C:
C8051F340的VREF可以输出! 25度下输出2.44v

网友B:
确实可以的

网友C:
参考引脚可以选择外部,内部2.44v,和电源!
内部精度不好的话可以选择外部输入,但不能超过电源电压!
模拟信号也不能超过电源电压!

c8051f340是c8051f320的增强版,硬件资源多,可以外部扩展总线!

要多看手册,和普通的51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欢迎到我的博客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网友C:
如果作为i/o引脚的话可以承受输入5伏的电压!
c8051f340是个模拟数字混合芯片!

网友C:
我主要使用c8051f320/c8051f340的usb功能!
很不错的呀!大家有机会可以使用。

网友D:
居然设计电路的人可以不看手册的!或者说是不知道如何看手册!

网友E:
是使用ADC,还是DAC吧,使用片内Vref输出,还不如直接外接一个reference得了.

网友F:
这个单片机的参考用的比较多,给大家确认一下:
1 这个脚既可以是输入也可以是输出.
2 输出的话,驱动能力十分有限,要加运放驱动.
3 输入的话,需要外面加的参考源的能力稍微强一点,把里面的BandGap型的稳压源给驱动掉.

这涉及一个bandgap型的稳压源的驱动能力问题,可以让一个能力更强的,比如LDO直接把它给重载掉就可以了.
这个脚如果默认你想让你的AD和DA稳定的话,建议把它输出出来,然后加个电容滤波.

网友G:
呵呵,可以输出的。

网友G:
REFBE:内部基准缓冲器使能位
0:内部基准缓冲器被禁止。
1:内部基准缓冲器被使能。内部电压基准被驱动到 VREF引脚。

网友H:
1. 好像这个管脚根本不能输出,410专门有一个输出的电源管脚,那个管脚应该是VDD, 是一个内部的LDO. Vref是外部参考电压的输入管脚,可以外接参考,也可以通过设置内部基准参考,将其与管脚断开,至于内部参考,好像是有两个参考电压一个是2.2V, 另一个是1.5V,所谓“输出”,应该指的是对其内部电路而言,而非对外部。
2. 至于加运放可以应用,也是因为运放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