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的build target和rebuild all target files区别

楼主(2011-01-02):
以前用keil的编译的时候总是点rebuild all target files,今天有个工程文件多,rebuild重新编译链接所有文件 太浪费时间,发现用build tartget就可以了,而且省时间。这两个有啥具体区别吗?

请问你有keil文档吗

网友A:
rebuild是重新编译所有的文件
build是编译修改过的文件

网友B:
顶楼上的,有空还要看看Keil的Help文档.

网友C(2023-02-17):
build只编译修改过的文件和新加的文件并生成可执行文件,rebuild是会编译工程所有用到的文件并生成可执行文件。
build显然省时间,但本人在调试过程中出现过一个情况,只用build来编译出现程序运行异常,rebuild之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