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问题-51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2011-01-02):
我试着驱动5V的步进电机,但是不转,能感觉到步进电机有反应,里面一颤一颤的, 但是就是不转! 电压也没问题啊!  奇怪附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void dele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for (j=0;j<ms;j++)

{

for (i=0;i<125;i++);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0x01,0x02,0x04,0x08};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for(i=0;i<4;i++)

{

P1=a[i];

deley(500);

}

}

有高手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期待解答!
}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楼主连用什么方式驱动,H桥还是芯片都不说,就扔个没注释的程序,谁能知道呢?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一下时序和要求的电平,然后看看步进电机的线有没有接反.

网友C:
问题应该详细点。

楼主:
我用的达林顿管直接接的P1口 四脚  步进电机是四项的,我写的四相 单拍的工作方式!

网友D:
要看你驱动器给的电压够不够或者你的驱动器有没有上电。这种情况多半是没把你的驱动板玩熟

网友E(2011-03-15):
步进电机 有很多种
你确定是用的二相双极性步进电机?

网友F:
猜测:
1,线路;
2,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