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用fpga做数字信号处理学习方法

楼主(2011-01-02):
我学习fpga以有几个月了,目前只掌握了一些基本外围设备的用法,现在想学习用fpga做dsp的功能,我使用的是altera公司的cyclone II-EP2C8学习板,不知道能否用该板实现dsp的相关实验,请教高手我该如何学习,如何实验。非常感谢高手的指点

网友A:
首先要掌握基本的信号处理知识,理论上要过关。然后你可以参考Xilinx的一个DSP Primer, 那个上面有很多关于FPGA进行信号处理设计的基础,当然是没有理论基础,然后你就按照例子,写代码仿真就好了,用Matlab做信号的分析处理。开发板要不要都行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指点,请问有相关视频教学吗

网友A:
好像没有,我是没看过,都是自己看书的。 你可以到xilinx网站上看看,或许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