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进来分析一下,这个单片机供电电路

楼主:
能否请大侠说一下4V变成3.3V的具体原理,最好分析一下各个元件,本人是菜鸟,不剩感激。

网友A(2011-01-02):
4V变3.3V,宜用LDO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期待大家讲学。

楼主:
蚂蚁大侠的意思是说,此电路的效率比较低吗?
这是个LED调光灯里的电路,可能是为了省成本吧。

网友B:
从Q1的发射极到基极到ZD1这样来一路看过来就知道怎么变的了

网友C:
建议换LDO不是因为效率低,而是你的电路压降没法满足。比如输入波动-10%时

网友D:
稳压管3.6v,那这个电路输出是3V

网友E:
给一个小电流MCU供电,这样的电路足够了

网友F:
Vc电压即输入电压4.2V,Vb电压3.6V,Ve要达到3.3V,Q1处于不完全开启状态。

楼主:
如果输入为9--10V时,电路需改动吗,求解?

网友E:
如果输入为9--10V时,R4要改大,改为1K左右

楼主:
谢各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