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升压控制芯片

楼主(2011-01-02):
12V的直流输入,其电压电流都是比较平滑的直流电,现在想将其升压到50V,然后我想将这个50V再做一个DC/DC隔离变换器得到400V的直流输出,请问升压部分有什么比较好用的升压控制芯片?谢谢!

PS:升压部分不能受到DC/DC部分的干扰,这种在设计上要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A:
功率多大?功率不大就直接用3843做反激升400V,功率大就用494做推挽

网友B:
如果那个50v没有其他作用的,可以直接用推挽做400v升压输出。

网友A:
如果楼主400V只要求10来个mA呢?也用推挽?

网友A:
建议,条件不明不白的贴子,转到新手园地去,哈哈,浪费大家表情

网友C:
大蚂蚁  你发个帖子  指导指导大家如何提问吧

楼主:
1KW的功率输出,12V输入,初步想用全桥来实现DC/DC隔离,但是由于12V和400V差太远了,所以想将12V升压到50V,然后再用DC/DC隔离得到400V,也就是全桥原边50VDC母线电压,副边输出400VDC

网友C:
我原来做过 12V到360V的

不过是500W

推挽升压

很多的时候升压跟控制芯片没有太大的关系  主要是top

楼主:
我现在是觉得12V到400V的变压器匝比太大了,如果不用升压这一级,但是12V直接全桥DC/DC出来400V,实际调试的时候原边稍微动一点电压,副边便超大幅度的变动,感觉很玄乎

楼主:
所以我想先将12V升压到50V,50V对400V,这样的话变压器设计起来也方便了

网友D:
不必两次变换吧?
两次变换,成本要高得多。

网友A:
1KW输出,直接上推挽,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网友B:
瞎猜永远只能是这样的结果。

网友A:
俺上面都是瞎想吗?俺是想尽所有的可能,哈哈

网友A:
所有的结果,都在2楼可以找到

网友B:
所以说是瞎猜啊,楼主不指明方向,俺们就绕着他兜一圈,累啊。。。。

网友A:
俺2楼已经总结了,不存在兜圈子

楼主:
谢谢两位,以后请教的时候俺也会尽量的说清楚明白!抱歉

网友A:
其实,清楚与否都不重要,讨论时别钻牛角尖就行了,哈哈

网友A:
这个**,有这个时间玩仿真,自已的无C电源也不会被LEO抢先做了推出来

网友A:
太阳,李*大&师违禁

楼主:
谢谢powerants!
实际情况是我对推挽不熟,对移相全桥还玩过那么几次,所以为了心里有底,可能还是用全桥来做,成本的话就先不考虑了,主要是方案的可行性。如果用全桥,
12V原边转换成副边400V这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我相先将12V升压到50V左右,再转换成400V,
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必要呢?如果真的要升压,BOOST这一级用
ICE1PCS01这个控制芯片如何?

网友A:
两级变换,效率要低六、七个点,先考虑好再说。
当然了,只低四、五个点也是可以做到的,不过是烧钱
推挽与全桥效率差不多,前者变压器热一点,后者开关管热一点

楼主:
谢谢了!请问前一级BOOST用ICE1PCS01这个芯片好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