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F166液晶问题请教

楼主(2011-01-02):
用79F166的液晶时,我只用到了3个COM,是不是象用LED一样,用一个频率去对各个COM端刷新?我用1/4占空做出的结果是点亮8秒左右,灭2秒左右,难道会用这么慢的频率显示?还是我哪里设置错了?

网友A:
LCD有一个帧频控制寄存器的,控制帧频的,你可以看看是不是你的帧频太慢了。点亮8秒是所有的都点亮还是你需要点亮的地方点亮?如果是你需要点亮的地方点亮,则是程序出问题了,和LCD driver无关。

楼主(2011-02-10):
问题解决,说明书写得有问题,明明关了WDT,但实际上是关不了的。

网友A:
hehe,实在不好意思。 请下载最新的79F166 spec,并且安装最新的flash库, WDT已经修改成不能关闭了。